震动盘安装问题

楼主(2020-12-09):
1607496727(1).png 两个振动盘安装在同一平面  后面再加2个直震,会不会存在震动抵消  导致传动力变小或者丢失

网友:
振动盘有缓冲橡胶,平送底部也可以加缓冲橡胶,这样影响会小很多。

网友:
更大的可能是鸡飞狗跳

网友:
有这种可能,振动盘的抖动力可大了,不是普通机构能受的了的!

网友:
一般不会的,之前也做过用两个直振供螺丝,两直振平行,距离150mm,相互之间没有影响!

网友:
不会,没事,可以的,台面够重固定死就行,这不需要你考虑的交给震动盘厂家就行了

网友:
振动盘和设备本体锁附在一起的话,我们一般要加一个单独的小平台底座

网友:
建议大板做厚一点或者框架底部加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