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公司名字或者logo大家是怎么弄的?

楼主(2020-12-09):
如题,想要在CAD文件加入公司logo或者加入公司名字

公司名字比较简单,不过具体公司名字这块大家用的什么字体呢?

另外,如果要加入logo的话,需要怎么操作呢,希望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图片,直接放到模板里,比如下面这样;高端点儿的可以做成【数字签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直接放到模板里,比如下面这样;高端点儿的可以做成【数字签名】

请问您这个是直接复制图片进去还是要做矢量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这个是直接复制图片进去还是要做矢量图?

直接用的bmp位图。

社区的logo像素只有243×75,反做矢量图工作量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的bmp位图。

社区的logo像素只有243×75,反做矢量图工作量有点大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如果贵公司的logo是委托第三方设计的,基本上都会提供矢量图源文件,最常见的设计软件是illustrator和CorelDRAW,这样很方便在CAD中出线描图。

如果是高像素密度的位图,也可以用CAD样条曲线之类的去做拟合,出一个近似的线描图,就是复杂的图形工作量会大一些。

网友:
我们是做成图片,然后在Cad中插入参考图片。

网友:
最好是做到图框模板上去,后期使用直接调出。

网友:
我们公司就一几何图形,简单明了,省事!

网友:
大厂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