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镀铬的几个疑问

楼主(2020-12-09):
新人求教关于镀铬的几个问题: 1.镀硬铬跟镀黑铬表面硬度上有什么区别吗?镀铬后一般硬度可达到多少?
2.镀层厚度一般在什么样的水平,20um-50um吗?
 3.除了镀铬,有没有其他表面处理技术可以使材料表面抛光后亮度提升?目前材料S136磨过后粗糙度在200nm,3M砂纸抛光一小时后镜面效果不佳。

网友A:
想要镜面效果,直接亮光镀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镜面效果,直接亮光镀铬?

直接镀的话我怕端面的平面度无法保证了,我们目前管控在5um以内,端面磨完之后是在2um左右,但是磨完粗糙度还是有点大,目前是计划先磨再镀铬再抛光(抛光同时把平面度处理好)

网友:
涉及高精度加工,不懂

网友:
利用光学镜头行业的抛光液抛光试试。

网友B:
抛光液的主要产品可以按主要成分的不同分为以下几大类:金刚石抛光液(多晶金刚石抛光液、单晶金刚石抛光液和纳米金刚石抛光液)、氧化硅抛光液(即CMP抛光液)、氧化铈抛光液、氧化铝抛光液和碳化硅抛光液等几类。 [2]
多晶金刚石抛光液
多晶金刚石抛光液以多晶金刚石微粉为主要成分,配合高分散性配方,可以在保持高切削率的同时不易对研磨材质产生划伤。
主要应用于蓝宝石衬底的研磨、LED芯片的背部减薄、光学晶体以及硬盘磁头等的研磨和抛光。
氧化硅抛光液
氧化硅抛光液(CMP抛光液)是以高纯硅粉为原料,经特殊工艺生产的一种高纯度低金属离子型抛光产品。
广泛用于多种材料纳米级的高平坦化抛光,如:硅晶圆片、锗片、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砷化镓、磷化铟,精密光学器件、蓝宝石片等的抛光加工。
氧化铈抛光液
氧化铈抛光液是以微米或亚微米级CeO2为磨料的氧化铈研磨液,该研磨液具有分散性好、粒度细、粒度分布均匀、硬度适中等特点。
适用于高精密光学仪器,光学镜头,微晶玻璃基板,晶体表面、集成电路光掩模等方面的精密抛光。
氧化铝和碳化硅抛光液
是以超细氧化铝和碳化硅微粉为磨料的抛光液,主要成分是微米或亚微米级的磨料。
主要用于高精密光学仪器、硬盘基板、磁头、陶瓷、光纤连接器等方面的研磨和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抛光液的主要产品可以按主要成分的不同分为以下几大类:金刚石抛光液(多晶金刚石抛光液、单晶金刚石抛光液 ...

老哥,氧化铈适合抛光玻璃,我们有在用的粒度是0.5um的,金属抛光不太适合;
另外,我询问的是镀铬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镀的话我怕端面的平面度无法保证了,我们目前管控在5um以内,端面磨完之后是在2um左右,但是磨完粗糙 ...

可以镀后加工的,我们水工行业的活塞杆就是这么干的。表面粗糙度<Ra0.2,再高就没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镀的话我怕端面的平面度无法保证了,我们目前管控在5um以内,端面磨完之后是在2um左右,但是磨完粗糙 ...

先磨再镀感觉靠谱

网友C:
镀黑铬有时是起到装饰作用,就像油标卡尺的刻度线,它就是黑铬,这种粘付力不大,容易被擦掉,所以硬铬镀层粘付力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黑铬有时是起到装饰作用,就像油标卡尺的刻度线,它就是黑铬,这种粘付力不大,容易被擦掉,所以硬铬镀层 ...

黑铬跟硬铬,抛光之后哪一种光洁度会更好,还是说一样的?

网友:
镀铬后再加工会不会容易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