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销钉是如何做到的?

楼主(2020-12-09):
这是用在医疗骨科上面用的附件工具,我们还在模仿阶段。
描述:A和B是通过C连接固定的,其中C是方块,边长是7.3mm。可以肯定的是C是通过销钉与A和B连接的。
问题:
1.普通的万向接口(某宝上看到的)直接用销钉穿过去后过盈配合连接固定。
2.但是我看到的C与A和B连接是通过内部销钉连接固定的,A和B表面看不到任何孔或者焊接迹象。
3.再有就是A和B内部的孔是如何加工的呢?正常钻和铣都无法加工(因为不是通孔),据说电火花工艺可以。

猜想问题解决方案:
1.A和B可以先打通孔,然后焊接面上的孔,打磨后再做表面处理。(如果电火花工艺达不到的话)
2.C与A和B的内部销钉连接固定,是通过弹簧销钉,就是把弹簧销钉压到C的凹槽内部,放到A或者B后自动弹开。(不信的理由是空间太小,方块边长是7.3mm,孔深度是2mm,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啊,因为要加上弹簧+销钉的长度)

大神如何解决呢。这个要经过高温高压消毒。

网友:
是通孔的吧,我们公司用的就是

网友(点评):
后续图片已经补发,组装好以后外观确实看不到销钉孔或者焊接打磨后的痕迹。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有这个零件,加工的是通孔

网友:
将你认为可能打通孔的地方,拍特写看看,有无焊接打磨的痕迹。

能不能暴力拆掉一个,看看C里面的细节。或者X光

网友(点评):
图片已经后补了

网友:
销钉的头部做成喇叭,敲进去就行了,在外边就看不出。

网友:
五轴精雕可以解决。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AB表面是有孔的,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用坏过一个。

楼主:
后补发的图片。组装好以后外面确实看不到销钉孔或者焊接打磨后的效果。

网友A:
紧配,打磨,电镀处理

网友(点评):
组装好以后再打磨,电镀处理??

网友:
不知道你研究这个做什么?问题是你做设计的,你要做成什么?有销孔的有什么问题?或者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是你客户拿来让你照做的,做设计的问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很尴尬的。我可以帮你分析下,若你做医疗的,可以考虑到尖角伤人,所以图示的设计基本采用圆角设计。可你非得跟他一样么?在这里猜没有用,这个加工方法跟你的设计理念有关。你觉得他是AB上销孔满焊?事实上做成这样,其他地方焊也行,拆分嘛,哪儿不能拆,你还可以把两耳朵拆了装上再焊。你有实物,可以把截面锯开看啊。拿张图片问,真是集思广益?

网友(点评):
第一:照片上的使我们产品经理从医院借调出来的不能破坏也不能拆分。第二:我是看到别人做的这个工艺我很很好奇如何做到的。第三:确实和自己如何设计有关,组成通孔或者满焊打磨也可以。

网友:
一个通轴,两个半轴用螺纹连接

网友(点评):
能通俗一些吗?如果是螺纹连接,那么外漏在外面的销钉为什么看不到呢?

网友:
这种可旋转的连接关节,通常是采用压铆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紧配,打磨,电镀处理

是的,我公司有产品就是这种类似的,看不出两个零件的,如果不注意的话

网友(点评):
组装好以后,装配体一起打磨、电镀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公司有产品就是这种类似的,看不出两个零件的,如果不注意的话

有没有照片看看。谢谢!

网友:
撑开两半  压合复位

网友(点评):
能给一个示意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