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端面鼓心

楼主(2020-12-09):
X和Z方向的垂直度也查了,没问题就是车出来鼓心,和卡盘盘根有关系么?

网友:
1刀磨损让刀
2中拖板镶条需往里紧点保证拖板间隙不能大,或小拖板松让
3工件装夹不牢,车刀加工阻力下往里移位鼓起,往外移凹心。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2-09 20:251刀磨损让刀

2中拖板镶条需往里紧点保证拖板间隙不能大,或小拖板松让

3工件装夹不牢,车刀加工阻力下往里移位鼓起,往外移凹心。
明天试试,谢谢老铁

网友:
车短轴外端粗吗?

网友:
来金诺云展告诉你机床知识

网友:
刀架整体刚度是否减弱?滑板机构导向是否有间隙?

网友:
工件加工后,取下前,测一下,取下后测一下。看看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