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端面攻牙很烦,求助有什么方式能改善吗

楼主(2020-12-09):
上面有一块大板,螺丝拉住2根光轴轴,下面的气缸的板,也用螺丝锁在2根光轴端面上.
2根光轴是直径10毫米的,端面的螺丝孔是m5的,也就是需要攻4个m5
遇到的问题是,理论上来说,直线轴承的光轴需要硬轴,,,,,但,攻牙攻不动啊!!!!!磨床把轴磨好了,底孔也打好了,攻牙的环节了,攻不动!!!!
怎么办

楼主:
所以,我的问题是:
1,是我磨轴端面的时候,冷却液用的不够及时,发热导致的不好攻牙了,还是问题出在硬轴上
2,也就是说,用软轴,能不能改善,攻牙不好攻的问题
3,有没有结构上的改进方式?------>>>>>便于加工

网友A:
1、如果不影响功能的话,在光轴外边加个套子,过盈配合固定住,然后在中心位置钻孔攻丝
2、端面攻丝那一段用火烤一下,退火后,硬度会降低,可以攻丝,弊端就是可能会变形,火候要控制住

网友:
为啥要攻丝?用卡座固定不行吗?

网友:
改一下设计吧,用套加螺钉抱轴。

网友:
10mm圆柱上做M5的螺纹孔,单边孔径2mm,这活真的不好干。改结构比较好。

网友:
你好像没搞清楚问题实质。首先,这种直线轴承精度不高,所谓光轴为镀铬棒,FA标件中有两端带螺纹孔的。其次,就算你买的没孔,回来加工也没问题。第三,你的图示结构,有端是浮动的,并非两端固定的

网友B:
光轴应该是高频淬火提高表面硬度,淬火深度不应该深及攻丝位置。

网友C:
这种结构的轴一般不是表面镀层硬就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的轴一般不是表面镀层硬就行吗

镀硬铬那个用不了多久。轴上全是凹槽。

网友:
用导向轴支座吧。免去攻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轴应该是高频淬火提高表面硬度,淬火深度不应该深及攻丝位置。

是的,我们用SUJ2镀铬心轴,外面硬化层大概1-2MM厚。不是整体硬化。

网友:
加轴支撑多好

网友:
光轴安装端可以设计成卡簧或者是类似于独立导柱的形式,把端头给包紧的样式。

网友:
光轴是买的时候直接叫他们打好螺纹孔不就得了,多么简单的问题啊。

而且大部分光轴都是表面比较硬,其实内部并不硬啊

网友(点评):
这种光轴都是比较长一根按尺寸裁断用的,单独订就很贵了,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干

网友:
试过挤压丝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如果不影响功能的话,在光轴外边加个套子,过盈配合固定住,然后在中心位置钻孔攻丝
2、端面攻丝那一段 ...

学习来了

网友:
土包子的我自己的经验:12的硬轴只能打M5,10的硬轴只能打M4。而且,轻度上都够用。

换个角度来问:为什么要在10的硬轴端面上打M5而不是M4?

网友:
能不能车一个M8的外螺纹

网友D:
电火花可以攻牙,不过效率和成本问题不建议批量使用
如果能用软材料那时最方便的,如果不能,看能不能先加工螺纹后,再拿去热处理,现在的真空热处理和深冷热处理对于螺纹的变形还是很小的,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改成抱住不就行了

网友:
米思米东西贵,就光轴便宜,选经济型系列CPSFJW。做好结构设计,这种事情交给专业的供应商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为啥要攻螺纹孔?车台阶车外螺纹不行吗?

网友:
两端的螺纹孔提前做好呀,中心孔需要选择带定位锥面的那种型式

网友(2023-11-21):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火花可以攻牙,不过效率和成本问题不建议批量使用
如果能用软材料那时最方便的,如果不能,看能不能先加 ...

对,电火花攻牙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