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导向柱平行度偏差导致的额外阻力该怎么计算

楼主(2020-12-09):
两根导向柱导向,理论上是过约束。动不了的。但工程上也总有这样的应用。采用此导向形式时,因两导向柱平行度偏差导致的额外阻力该怎么计算?

网友:
这东西并非完全由平行度决定。间隙配合出现过定位的时候很少。适当的空间可以减少摩擦的发生

网友:
不计算这个外力,就不应该出现,出现了异常就调整安装,调整为正常状态。

网友:
这种不平行导向造成的夹角 需要把图画出来。 计算出因为偏载 形成的夹角,就可以算出力矩 如果驱动力大于偏载力矩既可以滑动过去。 还涉及到滑动摩擦阻力。

网友:
导柱做导向如果不行,会导致机构给卡住,动都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