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橡胶密封件如o型圈等如何在装配图中表示?

楼主(2020-12-09):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使o型圈等在装配图中正确装配,而不出现干涉(我现在做的发生干涉)?就像我们工厂实际装配的一样呢?
现实中正常O型圈密封,装配在空心轴上,O型圈的内径小一些,而在SOLIDWORKS画出的就覆盖在空心轴出现干涉,如何让O型圈正确装配,或者如何让O型圈和现实中一样出现变形。跪求!!!!

网友:
把O型圈做成可调零件就可以了

网友:
把这个干涉忽略掉,这是软件的功能

网友:
没必要做的这么细致吧,这个就让他干涉又能咋滴啊

网友:
O型圈是橡胶件在软件中装配是自然状态,实际装配中被压缩变形起密封作用,软件装配中的干涉不是实际装配时发生的干涉,不必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O型圈需要计算压缩率,内径延伸率等,不然可能造成密封不可靠或者很容易失去弹性而失效。

网友A:
O型圈装配干涉才是正常的,不干涉,那就不密封了。

网友(点评):
有点难度

网友:
只能画成压缩后的状态了。
三维爹是不好伺候。
二维爹就好多了,画成原本状态,随时都可量内径。

网友:
就让它干涉,很多都是这么处理,比如螺栓、卡簧等。如果不干涉别人看图会以为这是错的

网友:
在密封圈设计中既要考虑密封圈填充率,也要考虑压缩率,产品设计压缩率一般要求在15——30%,这就决定了密封圈高度肯定会高于密封端面,所以两个端面接触时,会显示密封圈与端面配合干涉,属于正常现象。这个干涉可以接受,密封圈是弹性体,不会影响实际装配,可以选择忽略此干涉。

网友:
干涉检查可以间接验证密封圈的选型啊,没有处理的必要。实在完美主义,那就自己画一个压缩后的模型。

网友:
你装下螺钉和螺孔,妥妥的干涉。强迫症完全接受不了。

网友:
设计时留间隙,实际装配就卡不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型圈装配干涉才是正常的,不干涉,那就不密封了。

有软件计算密封圈(O型圈)的参数的。可以帮你合理选择O型圈,合理设计沟槽。

网友:
O ring 零件设置成 toolbox零件 干涉检查时候 生成扣件文件夹  忽略他
没必要 把零件做成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