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中提示“”“此零件中含有不可被展开的特征”

楼主(2020-12-10):
类似附件中钣金的画法合不合理?感觉画起来很麻烦,另外此零件画完后提示无法展开,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无法展开就是现实无法展开,违背现实的事就不能画

网友B:
切割草图不合理 有没有选择正交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割草图不合理 有没有选择正交切除

能否劳烦画一份类似的设计图纸,我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展开就是现实无法展开,违背现实的事就不能画

现实中多级折弯不能展开吗?

网友C:
又骗我威望,这个事跟你这附件一样,有些人打得开,有些人打不开,需要条件。你的模型也是,有人能展开,有人不能。没看你模型,但猜测建模方法不对,用实体建模的,钣金展不开。缺少撕裂口的会报错。特别圆弧钣金基本折弯就是问题。目前软件不是万能的,复杂的钣金外框大多数设计人员用实体建模,由工艺工程师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骗我威望,这个事跟你这附件一样,有些人打得开,有些人打不开,需要条件。你的模型也是,有人能展开,有 ...

我的疏忽

楼主:
如图

网友(点评):
又骗我威望

网友D:
要展开图干啥?难不成真要这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展开图干啥?难不成真要这么加工?

整体加工不现实,为了整体下料尺寸,涉及到上面许多孔洞的定位,考虑还是展开好一些。

网友:
这个钣金的展开只能在钣金功能模块中去操作,它才会按钣金的模块展开。

网友:
回错了,他的折弯线好像跟你不一样,他的是平的,你的是有梯度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疏忽

你这水平的草图折弯线怎么折出来的,我好像折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水平的草图折弯线怎么折出来的,我好像折不出来

水平的本来想画参考线来,结果想错了,没用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平的本来想画参考线来,结果想错了,没用上。

可以展开,前面那位大侠的截图就是,我试了下,也能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展开,前面那位大侠的截图就是,我试了下,也能展开。

楼主:
另外咨询一下,如何对楼梯台阶上的零件进行阶梯阵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咨询一下,如何对楼梯台阶上的零件进行阶梯阵列

楼主:
试了一下,似乎不好实现引用标注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似乎不好实现引用标注尺寸

勾选,将尺寸显示出来,即可方便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