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 看看这个零件怎么做

楼主(2020-12-10):
我想做个水槽,但是壁厚太薄了只有2mm,而且直径太大,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正常能做,至于公差要求,只能说随缘吧

网友:
这活是给钣金厂干的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担心下漏水问题

网友:
直径400的,用钢板卷制,焊接没有问题。做什么用的水箱?还要0.5的圆度公差。水箱底板是不是薄?

网友:
这公差给的,相当有难度吧,虽然没怎么干过钣金。

网友:
直接买料加工就可以了,3000左右

网友:
图纸上明显的焊接符合,焊接件简单!

网友:
你这个水槽居然要求圆柱度这么高

网友:
找个做黑白铁的作坊吧,他们可以试试低成本的做出来,焊接是一定的

网友:
这形位公差标的,就算给你做出来,保存运输也难保不变形

网友:
数量大,用液压机模具拉升;数量少,用焊接就行。

网友:
钣金厂卷圆,然后底板焊接的,只是你这个公差太高了,

网友:
这水槽需要这么多公差吗?内外壁都加工,都有公差,壁厚一点还好,这种直径的我们厂也做过很多,薄壁会变形的

网友:
这种圆形零件,尖角位置楼主怎么考虑的??如果改圆角就容易多了,直接冲压模具成型,一道工序干出来!

网友:
壁厚薄,直径大的圆形零件,可以考虑旋压加工试试。

网友:
不考虑公差,作坊就能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