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丝杠选型疑问

楼主(2020-12-10):
如图所示,总长3米的丝杠,直径50mm,采用两端固定座的方式,固定座BK40,远离电机侧的固定侧的x方向可微调,目的是拉直,负载900KG,
我的疑问是,这样在20mm/s的运行速度下,丝杠下垂和扰动会不会很严重?

补充:上银的转造级50的只有10导程和50导程的,不知道选哪个

网友A:
不能微调,就是两端固定。若你担心强度问题,可平衡径向力。

网友:
这么长的丝杆如果是水平布置的话丝杆挠度会很大,丝杆轴头容易断裂,这种情况下不建议用丝杆。

网友B:
参考一下我们龙门铣床工作台的丝杆,总长3米,63外径,两头轴承座附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我们龙门铣床工作台的丝杆,总长3米,63外径,两头轴承座附图

长见识了,之前做设备一直是制造业的设备,这种重工设备的剖视图还是第一次见,一端居然3个轴承,没见过之前还真想象不出来。

网友D:
承载将近1吨的丝杠,运行行程将近3米,直径50,得看整个丝杠机构的支撑结构是什么样的?只在两端支撑,当负载运行到中间时,恐怕丝杠有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承载将近1吨的丝杠,运行行程将近3米,直径50,得看整个丝杠机构的支撑结构是什么样的?只在两端支撑,当负 ...

重量是在滑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见识了,之前做设备一直是制造业的设备,这种重工设备的剖视图还是第一次见,一端居然3个轴承,没见过 ...

铣床的话有承受径向和轴向冲击力吧,我的只是搬送作用,应该只要一对固定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微调,就是两端固定。若你担心强度问题,可平衡径向力。

就是在固定座下面做微调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见识了,之前做设备一直是制造业的设备,这种重工设备的剖视图还是第一次见,一端居然3个轴承,没见过 ...

还有一端4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固定座下面做微调块

微调块就是一端是浮动的,既然一端浮动,那么受力情况下,它就可能产生运动,这样,你丝杠弯曲的可能性就是明显的。长行程下,丝杠两端是固定的。当然高速高精度传动也是有其他问题的。但两端固定可增加丝杠刚性。这哪个好人又屏蔽了我的图片

网友(点评):
调试的时候调好刚性,下面微调块就锁死

网友:
不差钱的主啊,不能齿条、同步带吗而且这么长,精度偏差也大了呀

网友:
3米长的丝杠在加工和调试方面都是难事,而且长期使用会磨损,到时还是要换齿轮齿条传动!!

网友:
一般超过两米都不建议用丝杆了,齿轮齿条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