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自动上料方式

楼主(2020-12-10):
各位好,求助一个问题。

最近碰到一个设备,需要对毛刷头进行自动上料。毛刷形状类似淘宝截图,尺寸如图所示。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同刷头会相互纠缠在一起(可以想象一下类似于两个牙刷头插在一起的情况),由于刷头的质量很小,振动盘没法把纠缠在一起的刷头振开(找过多家供应商实验过)。同时还希望上料的时候顺便能把方向分出来,实现顺序一致的上料。

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到能确保稳定的方式,各位大神能给些提示或者启发吗

补充内容 (2020-12-10 13:15):
大包来料,全是乱的,无序

补充内容 (2020-12-10 13:17):
毛刷的毛比较硬,和牙刷的毛差不多,人用手是比较容易分开的

尺寸,单位mm

尺寸,单位mm

网友A:
你这毛刷辊来料方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B:
首先得搞清楚它们为什么会纠缠在一起,我的认知中,这种异缠绕的东西,成型后(就是毛粘好后)就有隔离措施,出厂至少有包装物隔离。你这纠缠在一起了,估计得暴力破开,要么扯开,要么切开。

网友(点评):
对,在生产前就要隔开,存放,运输也要保持分离隔开状态。。

网友C:
从来料上下功夫吧,纠缠态就是薛定谔都挠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毛刷辊来料方式是什么样的

大包来料,全是乱的,无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得搞清楚它们为什么会纠缠在一起,我的认知中,这种异缠绕的东西,成型后(就是毛粘好后)就有隔离措施 ...
是走量的产品,行业内都是用周转箱或者大包来料的。
毛刷的毛比较硬也比较牢固,和牙刷的毛差不多,人用手是比较容易把不同的刷头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来料上下功夫吧,纠缠态就是薛定谔都挠头

人工排料的话效率比较低,目前想做的就是把人工去掉的同时提升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包来料,全是乱的,无序

上个照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些东西需要生产时候就分好,不然后续很难在处理,搞不好要视觉,

lz这个东西,应该不用视觉吧

网友(点评):
用筛子咋样?

网友A:
要么机械手+视觉,要么人工处理好来料。不然没法搞,毛刷辊项目我之前搞过。

楼主:
手头没有合适的照片,就是很多类似下面这种刷子堆在一起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个东西,应该不用视觉吧

不打算用视觉,不讲究通用性,只认稳定性和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机械手+视觉,要么人工处理好来料。不然没法搞,毛刷辊项目我之前搞过。

这样做成本就上去了,想着能不能用简易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合适的照片,就是很多类似下面这种刷子堆在一起的样子

做一排大号的钢制毛刷,理论上可以解决

网友F:
没在液体里(水、油)

网友:
主要看来料的形状和尺寸,看看有啥方法分离或隔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在液体里(水、油)

工况暂时不具备这种条件

网友G:
可参考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参考如下图所示

方便给个链接吗,图片不是太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