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脱落装置求教

楼主(2020-12-10):
三轮小车上搭载了一个箱子,要求行走20米后箱子里的一个管件自动脱落,该怎么设计,主要是要测距后自动脱落,机械瞎子一枚,求教。

网友A:
挤牙膏开始了……

机械测距可以用【行星齿轮计数器】(其实用电实现更easy啊),配合不完整齿轮可以完成定点【触发】,至于是弹簧蓄力弹射出去还是翻板直接漏下去,或者什么别的分离方式,完全要看工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挤牙膏开始了……

机械测距可以用【行星齿轮计数器】(其实用电实现更easy啊),配合不完整齿轮可以完成 ...

你给逗姐搞复杂了,你开个车,是不是有提示前方20米有啥啥的……就在20米处搞个障碍物,一碰,小车就抖下,就掉料,还什么行星齿轮计数器。

楼主:
关键小车行驶场景不固定,没办法在20米处设置障碍物啊,里面的管件是需要压一下才能脱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小车行驶场景不固定,没办法在20米处设置障碍物啊,里面的管件是需要压一下才能脱落的。

双眼失明丝毫不影响我问道;真相只有一个.......

网友(点评):
双目失明跟问道显然是两个零件的功能,哑巴可能有点影响,眼盲那肯定是不影响的

网友:
搞一个记里鼓车装置就可

网友(点评):
古时候没人玩飞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眼失明丝毫不影响我问道;真相只有一个.......

话说,真相不一定能挤出来啊,柯南来了也不行

网友:
这个和马路安装隔离护栏差不多,每个一个距离摆放一片一个护栏底座柱子之类,

楼主:
不对,不对,你这个不可行,记里鼓车还有可能,回到古代社会了

网友(点评):
gps,激光测距或扫描成相,摄像头追踪,记里鼓车,没别的了吧。扔一个件用摄像头锁定用激光测距?

网友:
小车运行到设定高度,内部设计一气缸,用气缸推出去。小车内的箱子在不断自动移出后,其他箱子如何被送到气缸活塞杆跟钱,也要考虑。

楼主:
用测距传感器可以吗?

楼主:
是小车上固定的一个箱子,箱子里接的有相应的一些管件,让箱子里的管件脱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小车行驶场景不固定,没办法在20米处设置障碍物啊,里面的管件是需要压一下才能脱落的。

那就麻烦了,你说你这小车要是像喝醉了一样,在车道上走8字,或是玩个什么垂直俯冲,或是飞檐走壁。更有甚者,原地转圈圈。你这20米咋算呢?估计神仙来了也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麻烦了,你说你这小车要是像喝醉了一样,在车道上走8字,或是玩个什么垂直俯冲,或是飞檐走壁。更有 ...

我要笑死在评论里了,确定小车不会这样糊涂的

网友:
考虑间歇运动机构呗,棘轮,凸轮,分度盘,连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笑死在评论里了,确定小车不会这样糊涂的

很好笑么?我认真的。你场景没定,小车这样走就是合法的。况且连做人工智能的都说,人工智能要是被黑客给忽悠瘸了,那叫一个酸爽

网友:
你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城市还是还是乡村路况如何?一般现在在城市常规的做法是采用二楼说的那种方式。一般我们会在车里加控制开关,选择手动出料或自动出料。当然还有开关选择是否进入出料作业。

网友:
楼主好:
       参照分度盘送料机构即可,由车轮轴传动

网友:
如果有两三页的设计任务书,机械工程师做出个东西比较容易,最怕你这种当老板的,一句话就让设计出个东西来。我好难啊!

网友:
如果走直线还好,编码器就行,就怕爬山涉水要不搞个gps定位,现在有些移动小车也有,或者雷达定位也行吧,估计要上软件大佬了

网友:
自动脱落可以考虑才有气缸,加电磁阀控制,单位后判断其位置,再推出脱落。

网友(2021-02-18):
车上坐个人不就完了,解决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