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定位系统工作原理

楼主(2020-12-10):
零点定位系统,是一个独特的定位和锁紧装置,能保持工件从一个工位到另一个工位,一个工序到另一个工序,或一台机床到另一台机床,零点始终保持不变。这样可以节省重新找正零点的辅助时间,保证工作的连续性,提高工作效率。

零点快换设计原理是基于一面两销的过定位原理。其优势是把高精度定位和可靠夹紧高效集成。简单地说,就是工序与工序之间,机床与机床之间建立一个标准的接口。它可使工件在生产线上一次装卡完成后,再进行多工序加工,而无需再考虑其定位问题。

无论是托盘、夹具、虎钳,还是工件,结合使用零点夹持系统,在确定零点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极快速的换装,且重复精度可达≤0.005mm。如果更多的设备工作台配备夹持板,则所有设备上的工装夹具可以实现更加灵活的使用。

结构工作原理如下:

机械滚珠抱紧销钉锁紧,一面两销定位,通过气压或者液压控制解锁动作,断气或者液压锁紧。

定位销安装使用原理

零点定位销起到限制XY方向自由度的作用,成为参考基点。单向定位销只限制旋转方向自由度,而紧固定位销只起到增加夹紧力的作用,可以保证整个托板的完全定位,避免过定位。

网友:
这个售价现在太贵了,1500的话我会买一组试下

网友:
看着蛮高大上的,所以我选择过定位

网友:
这个精度高,但价格如何??楼主也报价一下。

网友(2021-02-12):
零点定位里面是碟簧锁紧吗?

网友(2023-04-25):
一面两销过定位?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2023-06-27):
当不使用时,没有中间的销钉限制,钢球会不会滑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