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密仪器夹具设计

楼主(2020-12-10):
各位大佬目前遇到一个难题,如何让滚珠丝杠在竖直的情况下让夹具加持工件保持竖直方向精确移动,哪位大佬能帮忙设计一下。
1.要求装夹过程方便,夹持工件竖直。
2.经量减少工件外表面磨损,且能一定情况下夹持重物。

网友A:
这丝杠长得有点独特,还带弧形的,没见过耶

网友B:
啥意思,是夹持丝杠还是在滑动块上设计夹具

网友:
你自己再读一遍你的问题描述还有配的图,看你能明白说的啥不

网友:
丝杠用伺服或步进电机精准控制,还有怕位置不准确的时候?

网友C:
有直线导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丝杠长得有点独特,还带弧形的,没见过耶

示意图,就是想说如何设计一种夹具把管类零件夹持住,能让滚珠丝杠带动管类零件上下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是夹持丝杠还是在滑动块上设计夹具

在滑块上设计夹具也行,直接在滚珠丝杠上设计夹具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直线导轨吗

有直线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