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量给软木塞打孔?有几千个

楼主(2020-12-10):
如图所示

楼主:
软木塞规格15mm*15mm*18mm(h)
平头图钉15mm*30mm(钉长)

网友A:
几千个不算多,做个手动治具人工配合一台常规冲压床子。

网友B:
制作一个简单治具就可以实现

网友:
挖个仿型圆槽,配个钻床慢慢钻呗,就几千个别整那么高大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一个简单治具就可以实现

多少钱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千个不算多,做个手动治具人工配合一台常规冲压床子。

什么是冶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制作一个简单治具就可以实现

做个治具,一台钻床这可能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楼主:
回复还得审核吗?我现在用的小电钻,1.5的钻头打上孔,然后把图钉插上,电钻同心度不大够,经常会歪一点,做多了工作量也蛮大的。用锤子敲精度更不行,淘宝里逛了好多天,没有太合适的工具。目前能想到的办法:1 换个精度高点的台钻,但还得手工一个个的钻;2 用个压扣机试一试?(感觉精度也不会太好。其实我要求的精度就是从圆柱的上面的圆心钻到下面的圆心而已。 各位大神有什么省力的办法没有?先谢了。

网友C:
用一段钢管切两半,抱住它,剩下的你自由发挥吧

网友D:
量太少了,量大且持续倒是可以做一个自动上料、打孔、穿图钉,而且应该可以适用不同规格的木塞图钉,现在量这么少还是半人工划算,无非就是固定木塞、钻头保证同轴度不用太精确,剩下的就是不断上料、钻孔、退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段钢管切两半,抱住它,剩下的你自由发挥吧

用手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太少了,量大且持续倒是可以做一个自动上料、打孔、穿图钉,而且应该可以适用不同规格的木塞图钉,现在量 ...

半人工怎么自动上料下料?你是指手动上下料吗?

网友E:
自己做个【月牙钳】,人工上料吧,也不会很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半人工怎么自动上料下料?你是指手动上下料吗?

就是上料按启动按钮工作一个循环完成类似,你可以参考木板侧边打孔机就是在钻头前面加个治具固定在手工钻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个【月牙钳】,人工上料吧,也不会很慢

某宝搜了下月牙钳。感觉不如现在我用的小台钳方便,一次可以夹好几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某宝搜了下月牙钳。感觉不如现在我用的小台钳方便,一次可以夹好几个。

我说的可不是万能宝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上料按启动按钮工作一个循环完成类似,你可以参考木板侧边打孔机就是在钻头前面加个治具固定在手工钻 ...

对我这个小白来说,有点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可不是万能宝的那种

有图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图吗?

脑袋里有,等我找个时间抠出来吧,其实就是设计个工装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脑袋里有,等我找个时间抠出来吧,其实就是设计个工装的事儿

谢谢了先

网友:
几条气缸搞定,一条水平放置送料,一条垂直安装打孔。

网友F:
如果有台钻,装上针,针我觉得中空的好,然后台钻上当个治具,左手放料右手压台钻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台钻,装上针,针我觉得中空的好,然后台钻上当个治具,左手放料右手压台钻下来。

我的操作视频,可以看到钻头有点偏。钻的有点慢,是因为做木塞的时候要求厂家钻了孔,结果发现还不如我……可以理解,多赚不了我多少钱钱,反倒麻烦了不少。所以,我尽量避开原来的孔,所以慢了。然后今天刚从网上去拍了一个新的台钻,据说是数据中心加工的,感觉高大上的样子:)看看会不会好点
视频上传失败。发个截图吧。

网友:
数量太少,都不值得自动化

网友:
反正就那么多,等工具做出来,估计你都搞完了!

网友:
做个靠外协定位的工装,放在台钻上钻很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钱可以做?

加紧气缸固定木塞,预留铁钉下降位置。垂直气缸下降,将铁钉压进木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