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除油机构

楼主(2020-12-11):
附件零件表面有粘性较大的油,无法用吹气方式去除,有什么好的机构将图片物品黄色那个面的油擦干净

网友:
物理方式解决不了的时候,可以尝试使用化学方式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

网友:
喷清洗剂之后再吹

楼主:
这个有可能会腐蚀金属制品吧

网友:
拿洗洁剂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可能会腐蚀金属制品吧

化油器清洗剂腐蚀性可能会有,应该也很小。而且挥发性挺好,及时擦除就好了。挥发了之后也就没有腐蚀性了。我们做油田设备的,大多情况下都在用的,。当然,如果你们做的设备配合精度,粗糙度要求特别高的话,建议还是选择物理除油方式会比较好。

网友:
这种油是什么物质?用能溶解它的热溶液冲洗

网友:
超声波清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可能会腐蚀金属制品吧

腐蚀轻微,看你做什么产品,要求严不严。我们这除油清一色化学除油。

网友:
高温除油

网友:
试一下阻燃清洗剂。

网友:
烤干了用橡皮擦擦

网友:
用毛毡去这种端面的油脂更方便。

网友:
水加清洗剂加温用高压泵冲洗,成本低效率还高。

网友:
化学除油还是比较方便的,腐蚀的影响不大的!

楼主:
化学除油应该没问题,考虑到客户不太支持这样的形式,而且不确定哪种除油剂可用,也只能做机构用无纺布擦除了

网友:
有一种轴承清洗机,根据你的现场情况看看是否合适

网友:
干冰清洗机,有个酷捷的可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