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准确计数

楼主(2020-12-11):
客户需求:如何准确的统计出支架上产品的数量。
称重、测厚的方式不可取。具体原因是个体差异较大。
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快速的计数。
感谢各位。

网友:
人型机器人数啊。要不间谍技术,视觉。估计还得高端的

网友:
看图片材质应该是金属材质,某种锯片的基体,这玩意重量和厚度来去会很大?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客户有很多年的经验和实践。他们给的结果就是这样。我也无语。

网友:
称重、测厚的方式不可取。

最快的办法被pass了,那就雇n个人来数吧,取算数平均值,向上取整(为了严谨,n≥3)

网友(点评):
一叠三个人数数,三个结果。难度太大。费力的很。

网友A:
先说一下 咋放上去的?放的时候没有数量吗?

网友(点评):
人放上去的,放的时间、方式都不可控。相同的货架又很多。

网友B:
增加支架长度,自动放料,用光电开关检测累加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支架长度,自动放料,用光电开关检测累加计数

不好意思,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和使用场景。
现场有这种货架几十个。到处推动。不适合定位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下 咋放上去的?放的时候没有数量吗?

那你就把中间的杆重新加工一下,带槽的,每个杆上的槽都一样多,到时候一目了然

网友:
这些产品在工作时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绕自己的转轴旋转的还是静止的?

红外线拍照计数,给产品编上编码,读编码数,计数系统比较,与之前的编码不同计数就+1,依次类推。

网友(点评):
是货架,可以移动的。货架大概有100多个。在各个工站都有。甚至在供应商来料也是这样的。

网友:
来料前分清楚数量不就行了,让供应商考虑这个问题去

网友:
那你就把中间的杆重新加工一下,带槽的,每个杆上的槽都一样多,到时候一目了然

网友C:
拍照计数,自动设别,高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照计数,自动设别,高科技

我也是这样想的。有这样的测量设备吗?

网友D:
用CCD视觉检测,但就是成本高一些!

网友:
1.图中柱状悬臂支架换方形悬臂支架开槽,统计单件厚度误差范围,比如30件有一个厚度误差,就开20件厚度的槽,以此类推保证在误差范围,隔距离开槽。每个方形支架数量一定一个基数累加。
2.称重!先统计找出单件最小最大重量之间范围,用传感器计数。比如单件质量在3kg-4kg之间计数器加1,不累计重量,符合重量条件加1。
3.你们加工前后都不盘货吗?费这事?年产多少?我是老板统计换算下就按吨卖。
4.用吸盘整个自动化计数
5.只是在那几个货架的话用粉笔画一个数一个。

网友:
这个在前端不能想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CCD视觉检测,但就是成本高一些!

我的想法和计划也是用CCD来实现,做的好,就算开发一个产品。专业数数。哈哈!
我要好好算算怎么搞。
有什么建议,可以说说。在这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