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铝管中间的部分怎么加工去除方便点,量挺大

楼主(2020-12-11):
(图片)

网友:
管子总长如果就是图示的比例的话,可以穿模冲裁

网友:
2楼的可以,太长可以激光

网友:
就这破玩意儿,尺寸也没一个,累一摞,锯啦

网友:
激光切割,速度很快,冲裁变形会很大,不能保证尺寸。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这种型材管件,激光切割最适用。

网友:
冲床,开模也要钱啊

网友:
量大,价格便宜的话就是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