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方法能挡住这个铁屑吗?

楼主(2020-12-11):
工      况: 移动式设备;
问题描述: 移动式设备上安装有多个砂轮,对钢轨的廓形进行打磨修复。在打磨时产生的铁屑火花会喷射到路肩两侧(见图1、图2),天干物燥时喷出的铁屑火花容易引起火灾事故(实际运用中,经常发生火灾事故)。
既有办法: 悬挂阻燃布,阻挡铁屑火花喷射出去。
既有办法弊端:1.阻燃布被高温铁屑火花烫坏,必须经常更换防火布,工作量大;2.防火布之间的缝隙有铁屑火花喷出,不能完全挡住高温铁屑火花。3.每次打磨后,铁屑内部积累有大量铁屑块(见图3)。
问:采用什么办法可以阻挡铁屑火花喷出?

图1 高温铁屑火花喷出

图2 高温铁屑火花喷出

图3 防火布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挡铁屑火花,但是铁屑会积累在防火布内部形成铁屑块,难以清理

网友A:
把防火布换成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防火布换成铁板

如果用铁板的话,会剐蹭轨枕的端部以及轨枕端部的电缆等设备,这个工况需要用柔性的东西来阻挡

网友B:
参考小磨床,做个吸管把铁屑大部分吸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小磨床,做个吸管把铁屑大部分吸进去

这倒是一个好的思路

网友C:
加喷头淋浴,灭火,看可不可行,就是有点费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喷头淋浴,灭火,看可不可行,就是有点费水。

对于移动式设备,确实是有点废水了

网友(点评):
可以喷雾。。。。主要目的又不是用水冲洗

网友:
1、砂轮尾部安装强磁铁,2、淋专用冷却水。

网友:
高科技自有高科技的玩法,让你们研究院的大拿分析下,改动砂轮外形控制铁屑出屑方向,不往外侧不就行了。当然做为民科,用吸比较简单,磁铁

防火布不行,要节约,铁屑要回收,不能铁路沿线乱丢垃圾。

网友:
铷磁铁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再加个外侧,内侧的结构,保险点再来个雾化喷淋降温……

现有结构要改的话,把防火布改小一点,像古代的鱼鳞甲那样布置,缝纫在一起试试

网友:
经济一些:防火布改为楼上鱼鳞甲结构,在加一个喷淋定期湿润防火布,这样储水装置应该不太占空间。高大上一些:同楼上。

网友:
是宝工的钢轨打磨车吗?用“磁”的思路会更好的。

网友:
电磁铁或电机等定时振动不锈钢板,铁棒帘,扁铁,钢丝,弹簧
与轨道持平。
详细,你自己设计下。

网友:
多备些布,多了就换了算了

网友:
腈纶纤维防火布是采用特殊纤维工艺整理的面料材质:由特种防火纤维布经特殊加工而成。我们是做焊装设备的,产品在焊接过程中能达到一千度的高温,楼主可以考虑选用。

网友:
估计也不是缺钱的主,沿着铁轨做挡板呗

网友:
铁板不行就用孔眼密度大的钢丝网

网友:
我们切割打磨防火花都是用阻燃PVC软胶板,怕火星粘就找喷砂的喷一层细沙,都便宜

网友:
围绕打磨附件区域形成一个封闭的打磨、冷却水循环、铁屑过滤收集的集成小设备,但需要非标设计

网友:
形成一个屏蔽间,使用强抽风,不知怎样

网友:
不用回收铁屑的话直接装个风机冷却

网友:
楼主,有结果给大家个回复啊!

网友(点评):
没问题,我把大家的建议梳理一下,结合我们的实际工况,给出一个方案。另外,最开始,我想到的是一个利用磁场形成一个磁场面,让这个磁场来改变高温铁屑的喷射方向,这样既节约了防火布,又能避免铁屑的产生。

网友(点评):
但是,这个磁场面该如何形成,是一个问题。

网友:
用高压气吹~~~~~~···
或者高压喷雾~~~~~~···

网友:
1、降温
2、吸尘
方案需要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
车上配一台制氮机;出来的火花直接氮气隔绝和冷却

网友:
你好,可以将这个移动打磨设备的原理简单介绍以下吗?最好有设备的结构图参考,这样会给出比较具体的方案

网友:
解决思路:1.避免生锈 2.去掉生锈 。
思路1:
a.涂抹防锈材料
思路2:
a.激光除锈

网友D:
方案一:车头上加个吹风的装置,将打磨飞溅火花范围内的可燃物吹走(轨道上的可燃物大部分是风吹过来的),没有可燃物就不会着火,可参考扫水车,把洒水换成吹风,局限性就是吹走了可能又会被吹回来。
方案二:打磨的位置,防火布的外侧,有火花飞溅的范围内增加一个强吹风的装置(可用砂轮的动力),着火前或者着火后将其吹灭,这个是参考山火时消防员灭火的方法,用风机吹灭山火
ps:仅供参考,不一定能完全避免着火,但是应该能减少着火的概率或者说是次数

网友:
磨的是钢轨内侧吧?可以做类似砂轮防护罩加上负压吸走。

网友(点评):
打磨的是内侧70度至外侧15度,打磨装置上部确实有集尘装置,但是效果不好,加上铁屑花火速度大,吸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案一:车头上加个吹风的装置,将打磨飞溅火花范围内的可燃物吹走(轨道上的可燃物大部分是风吹过来的), ...

两个思路都很不错,很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倒是一个好的思路

这不是个好主意,首先吸尘口必须坐在铁屑飞溅的路径上,否则由于铁屑飞溅速度太快,你需要很大的风速才能将铁屑携带过来。这个地方按你的说明无法安装罩口,即使是接受罩(在路径上的罩子),风速也要大于20m/s才能携带走切割屑。风量这么大你车上要背一个大风机吗,
其实我觉得倒不如设置一道挡板板,细小的粉尘透过可以,因为本身没有多少热量,小粉尘的高比面积在还没落地前就冷却了,大颗粒遇到挡板阻挡后碰撞灭火。形式类似于不锈钢丝网。

网友:
楼主好:
      建议考虑用气流冷却或改变火花方向,或在减速段地面做喷水

网友:
换成金属铝箔啊

网友E:
水雾风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雾风挡。。

参考等离子切割用的喷水,水帘呈锥形覆盖等离子割炬。

网友:
路上那种吸尘车,改成那种样式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做一套可以收放的机构,刹车前把挡板伸出来,完了可以收回去。

网友:
采用水幕的方式,水还可以循环利用

网友(点评):
这个创意很棒!但是对于移动式设备来说,废水收集不太好实现,主要是废水收集无安装位置,下边是一个动态的、情况比较复杂的工况(有时道砟高一线、有时低一些、有时有传感器、有时有信号电缆)

网友:
具体设备情况我不清楚,底部其实就是一个收集废水的水槽,让这个水槽的底部和轨道平齐进行固定我觉得是有空间的,水槽长度可以比工作长度更长一些,一直到非打磨区再进行回收循环,还是需要结合具体设备结构再去优化的。
不过希望这个思路给你启发,给我启发的是40个创新原理中的抛弃和再生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