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大概200KG的设备怎么转动起来合适,转速大概900转每分钟

楼主(2020-12-11):
零件大概200KG,转速900r/min,有什么好的结构方式吗,大致结构如图所示

网友:
你想要的结构要求是什么?这个设备转起来有没有速度控制?这个设备转起来干什么?把问题背景交代下。

网友A:
伺服啊,装个铁芯。不过像我不通电的,一般直接买现成的

网友B:
在你的结构上加几个轴承,支座等零件就可以了

网友:
伺服,并且在轴的方向上加承重的轴承座就行了

网友:
类似车床的卡盘结构

网友:
参照车床主轴箱

网友C:
要做动平衡了,这么大,这个转速。

网友:
这种转台有标准件的,楼主可以直接选购,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结构上加几个轴承,支座等零件就可以了

主要是转速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动平衡了,这么大,这个转速。

老师,这个动平衡怎么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啊,装个铁芯。不过像我不通电的,一般直接买现成的

哪边有的买吗

网友D:
转速900不小了,也要单面外卡或内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转速太高了

关键是要看启停时间有没有要求。匹配转动惯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900不小了,也要单面外卡或内卡了,

老师,能说的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要看启停时间有没有要求。匹配转动惯量就行了

启停时间没有要求,用什么电机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这个动平衡怎么做啊

有专门的做动平衡的设备。其实关键看你这个设备是什么形状,什么用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