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建铝型材焊件遇到了模型互相嵌入的问题。

楼主(2020-12-11):
无论选择突出还是不突出,都是互相套娃,请问怎么设置边界啊?

自己画的模板如下,请问哪里出现了问题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你也算是人才,谁知道你怎么画的。不合并实体不就好了

网友:
焊件里面有个剪裁功能,可以使用剪裁达到你需要的效果。

网友:
要么就用草绘,把边界往里面偏移0.5毫米,就能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
用18的时候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找不出原因,就像3#说的剪裁命令,后来也不知道是改了型材库还是重装了软件就好了,

网友:
焊接结构胶里有个焊件裁剪,有几种裁剪方式,自己试着点看看能不能裁齐。

网友:
型材截面问题,自己编辑修改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