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道流量的问题

楼主(2020-12-11):
这样的,我一条管线大概10米,直接DN100,只有在其中一端法兰错了,变成DN65了(也就是说DN65段不曹过150mm),这样的话对于流量有多大影响?

我看了流量表DN100的流量大概是DN65的2倍。

因为这一小段会不会把管道流量干掉一半

网友:
你是明白人。。。。

网友:
流量基本没影响,同样流量的流体,DN65段流体流速会增加,只是DN65段的压降比较大

网友(点评):
看到您我就放心了。

网友:
增加了一些压降,流量会稍微减少

网友:
肯定会的,不会将一半,降三分之一会有。

网友:
遇到有变径的,我一般直接当成全部是最小管径那个

网友:
对流量没什么影响,但对沿程阻力有很大影响

网友:
是流阻的概念,65和100的大约流阻差6倍

网友:
这个就看在什么场合用了,如果在消防实验中同样压力下每秒出水量就差多了!

网友:
会有影响的,不然截止阀你以为靠什么调节流量

网友(点评):
这么理解也对呀,

网友:
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SMC气缸用的节流阀,作用是调节流量,但是气压是不变的,这个节流阀就是靠调节截面积来调节流量的

楼主:
嗯。这个问题已经纠正了。法兰口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