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橡胶的回弹性好?

楼主(2020-12-11):
请教哪种橡胶的回弹性好,回弹力大?品名是垫圈,目前使用的是聚氨酯,硬度邵氏90,但是持续压缩一段时间后,压缩率50%,拆卸下来,塑变了,无法恢复,导致产品功能失效。要求:压缩率达到50%,回弹力度大点,求教老师们,哪种材质可满足上述要求?跪谢!

网友:
日本聚氨酯,,,,,冲压模具用的多,耐用性好得多。

网友:
优啥来着?

网友A:
聚氨酯橡胶好:硬度可调范围广,可从邵氏A30度——邵氏D80 ;回弹性可达到85%以上;压缩永久变形小;耐温性从-40——150度。

网友B:
你把常用橡胶的硬度,使用条件,弹性等特性列个表格,与你的要求做个比较,或者你做个比较的表格发上来。
不一定选择最好的,而是要选择最适合自己使用条件的。

网友C:
50%的压缩量,太大了。这么大变形量垫圈也要被压坏的,把你的使用工况说说

网友C:
橡胶弹性好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压缩变形好才有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橡胶弹性好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压缩变形好才有希望

我们这边还需要一定的回弹力保证在压缩力收回后,垫圈能快速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的压缩量,太大了。这么大变形量垫圈也要被压坏的,把你的使用工况说说

几百公斤的压力持续压缩垫圈,垫圈需要在允许的变形量内,在压力收回后可以回弹。我们实际用到的变形量大概32%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常用橡胶的硬度,使用条件,弹性等特性列个表格,与你的要求做个比较,或者你做个比较的表格发上来。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氨酯橡胶好:硬度可调范围广,可从邵氏A30度——邵氏D80 ;回弹性可达到85%以上;压缩永久变形小;耐温性 ...

目前我们用的就是聚氨酯,邵氏90度,弹力够了,回弹性小了点,会发生塑变。邵氏70度也试了,回弹性可以,但是弹力又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橡胶

硅橡胶垫圈目前还没测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百公斤的压力持续压缩垫圈,垫圈需要在允许的变形量内,在压力收回后可以回弹。我们实际用到的变形量大 ...

承压多长时间?垫圈断面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百公斤的压力持续压缩垫圈,垫圈需要在允许的变形量内,在压力收回后可以回弹。我们实际用到的变形量大 ...

要说到点子上,关键是压强,还有实际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承压多长时间?垫圈断面多少?

承压时间可能是几分钟,也可能是几个月,这个和实际使用工况相关,垫圈的单边宽1.5mm左右

网友:
见过一种橡胶里面是金属弹簧,不知道是不是适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承压时间可能是几分钟,也可能是几个月,这个和实际使用工况相关,垫圈的单边宽1.5mm左右

让你的供应商用硅胶做吧

楼主:
硅胶耐油,耐冲击性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