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如何降噪

楼主(2020-12-11):
在倍速链输送线中,钢制滚子链与金属支撑条摩擦、振动,产生较大噪音,有什么措施能降低噪音!( D/ Q0 P+ ]! h& p

网友:
金属条换成尼龙试试

网友:
倍速链 如果是钢制的摩擦噪音是没有办法降的。只能外围包住隔音,

网友:
采用链条缓冲装置,可以使链条与链轮啮合时的噪音大大降低,减小噪音污染,同时减弱链条磨损。

网友:
支撑条的材质可以一下

网友:
换支撑条导轨为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