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计算问题

楼主(2020-12-11):
做了个同步带输送机,如图,同步带T10型号,宽度30mm,同步轮直径100mm,输送带长度2000mm,运输的物体重量最大40kg。
我根据公式T=(u*F*D)/(2*y*i)计算负载转矩
取u=0.3(摩擦因数)
   F=40*10=400N
   D=0.1米
   y=0.85(传递效率)
   减速比i=25
得出结果:T=0.28N`m

查表得出120W减速电机启动转矩0.62,额定转矩0.9,,大于我算的结果。这样计算是否正确或者完整,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额定转矩、启动转矩、最大转矩。

网友:
需要根据速度校核功率

网友A:
一组同步带的所需的转矩计算没问题,你把每组的传动功率计算出来,总共三组同步带传动,总功率,转速再选择电机,然后再反着往回推着计算转矩够不够。

网友:
有力学公式如下:
9.55×功率=转矩×转速
式中:功率单位为W,转矩单位为N.m,转速单位为每分钟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组同步带的所需的转矩计算没问题,你把每组的传动功率计算出来,总共三组同步带传动,总功率,转速再选择 ...

三组是一组算的结果乘以3?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组是一组算的结果乘以3?

另外两组的负载也是这一根轴驱动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两组的负载也是这一根轴驱动的呀。

这三根输送带工作时托着同一个东西,那个东西的重量400N,那这样另外两组的是不是已经包含在内了呢?如果每组都算是不是只要就算同步轮和皮带的空转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三根输送带工作时托着同一个东西,那个东西的重量400N,那这样另外两组的是不是已经包含在内了呢?如果 ...

哦,那就不用了,我以为是三个同样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就不用了,我以为是三个同样的负载。

网友:
负载扭矩x2<电机启动扭矩,应根据负载情况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