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中零件批量替换的问题

楼主(2020-12-11):
E盘有一个通用件库,里面有个齿轮A,G盘有里面有20多款产品,这些产品里面都需要使用齿轮A这个零件。

那么问题来了!

A方案:G盘的产品在装配时候到E盘里面添加齿轮A。B方案:E盘的零件复制到各个产品的文件夹里面去使用。

A方案固然好,如果齿轮A需要更改,那么其他产品同步更改。但是,如果哪天需要移动E盘的库,或者需要拷贝走G盘的产品,那么就读取不要零件,需要再一个个重新去读取。

个人比较倾向B方案,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批量去替换G盘下面所有的齿轮A呢?一个个去替换没效率,而且容易出错。

各位有什么好的意见吗?或者有其他方案推荐的

网友:
你为什么不打包。。。

网友:
你为什么在明知那是个库,却还是硬要移动它,除非是离职的时候

网友:
不务正业,明明是编程人员的工作,你愣是要抢来做,结果自己又不懂。有些插件可以批量替换模板,估计你这种替换零件的需求比较少,要不你找个编程的帮你写个插件?

网友:
这个不要随意移动,如果没有备份,关联不上就白花的数模了。

网友:
文件归档,最起码有台电脑作为公开服务器,作为只读产品库。

网友A:
你为什么不打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打包?

打包也会报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包也会报错的

打包报什么样的错?

网友:
打包是基于你现在的产品状态单独生成一份全面的零件。你的产品的全部零件都会在一个文件夹下。哪里来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包报什么样的错?

越复杂的机器越容易报错,这个应该和软件有关。(这里打包前无错误),弹出的错误也是丢件,或者配合出现问题。   以前打包管路,如果你是后调的,打包后也会丢失或者报错的可能  。打包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楼下说的,全在一个文件夹里面,比较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