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空气压缩机

楼主(2020-12-11):
目前一个项目需要一种介质为150度高温气体,压力0.8MPa的压缩机。原来没接触过高温的压缩机,这种压缩机需要用什么类型的?谁有供应商可以提供一下?

网友:
空气压缩机排气温度一般不会超过120℃,你用高温压缩空气做烘干还是做什么?可以将压缩后的空气用加热器加热到150℃。

网友:
压缩空气出口处加装加热器

网友:
把150度的空气储存到罐子里,
想想100度的蒸汽就很危险了,你这搞到150度太危险了吧,密封装置也很快就老化掉了吧,

网友:
如图有适用于高温环境下的螺杆式空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