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复杂焊件如何出图?多实体保存实体时如何改名字?

楼主(2020-12-11):
问题背景:焊件,约100个各模样的铁板焊接而成,其极个别的简单的单件只需在工程图给出外形尺寸及数量。复杂的单件需各自出工程图。所以我用焊件,再转成装配体来做。装配图出材料明细表,复杂件转成单独零件。不知是否对?如果对的话,小弟却有几个难做的地方,请教诸位大侠:
问题1,明细表中简单的单件如何描述?如果我量取尺寸后填写单件尺寸长宽厚,显然当改变模型后明细表不会随之更新。
问题2,复杂件的名称,见图,能否在这个图中表格中修改名字?没试出来。。。
问题3,其实和问题2是同一个问题。这个图片中功能的使用详细讲解,小弟没有找到。。。不知哪位大侠可有?望不吝赐教.谢谢!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小弟这样用装配体出图的这个方法到底对不对?请教大侠是如何出这种复杂焊件的?谢谢!感谢!补充强调一下,近百个异形板件,需各自单独出图。

补充内容 (2020-12-12 12:00):
简单件只在明细表给出尺寸

网友:
钢结构用sw中的焊接结构建模和出图效率无疑是最高的。型材和规则钢板都不用出详图,只要在明细表中把把规格,板厚,长度表达清楚就行。如果是异形件,比如,钢板你加工了一个异形缺口,可以用局部视图在总图里表达,甚至,某些地方用的筋板都可以在装配图里画出详图。

如果焊接结构胶的明细表中某些格子里的文字你手动修改了,再修改更新模型时,这个明细表不会更新,还需要手动去更新。

楼主:
您好,大部分是异形板件近百个。装配图画不过来的

网友:
别讲画不过来这种话,没三维时怎么画图的。
想出明细表,就用装配。

网友:
分开多张图纸

网友:
焊件不有个什么材料表么?不过我基本没用过。就标几个有公差要求的。丢个3D给厂家,他自个儿拆去。3D还有可能是实体建模的

网友A:
对于多实体的零件想要达到你的目的很简单。首先画的不要合并结果,然后将你的每一个画的实体重命名(和你重命名零件名字一样操作),板1,板2 什么的,然后保存实体的时候,自动指派名称,名字就自动链接上去了,最后确定。然后你每一个画的实体就单独是一个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多实体的零件想要达到你的目的很简单。首先画的不要合并结果,然后将你的每一个画的实体重命名(和你重 ...

谢谢楼上的答复。我是用焊件来做的多实体,这样可自动达到特征不合并的效果。整体细节都做好了,有一部分是简单的板材,有一部分是异形板。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活很急,但对于外形的总尺寸,甲方可能要修改,我也预备了这个情况,就是所有板材都是根据外形尺寸随动的。只等甲方确定总尺寸即出图加工投产。对于异形件,没有问题,它们的单件工程图可自动更新。对于简单件,现在这个明细表就不知怎么做了。因为简单件没有工程图。只是把尺寸写在表中。甲方一改总尺寸,我就得挨个更改。。。。最好异形件像装配体出单件图一样,简单件像焊件切割清单一样。。。不知有没有办法同时达到。。。

网友:
那就简单件也整个工程图。

网友(点评):
简单件是可以在表格 中自动的,可惜不会。

网友:
焊接件不建议拆成零散的部件,最好是放一个部件出图,这样尺寸标的才全面,图纸形位公差也是表达整体悍后的状态,对于精度要保证。而且很多焊接焊后变形较大,都是需要CNC铣一刀的。

网友:
所有焊接零件都要有图,装配图可以多画些视图,以表达清楚,简单图只有尺寸表格没有图纸是不行的。容易出问题。不能怕麻烦。哪些地方焊缝多长(是否连续焊),焊缝大小,都要标清楚,不要模棱两可。否则质量检验和验收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B:
既然已经已经用焊件做了,再导出 再做装配
真的是 多此一举了
下面是简单例子   简单的 四方板 直接不出图 用明细表里的数据来替代 复杂的异形件出图
出图方式在下面

异形件出图

如果搭配宏的话 是这样子

网友(点评):
膜拜大侠,先行充电。日后请教

网友(点评):
想问,复杂的异形件怎样出图?

网友(点评):
复杂的异形件,指的是,在一张总焊接图上已无法表达,需要单独出图

网友(点评):
复杂的异形件太多,怎样单独出图?

网友:
用焊件建模要出下料图就很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已经用焊件做了,再导出 再做装配
真的是 多此一举了
下面是简单例子   简单的 四方板 直接不出 ...

这种方法单件的图号能自动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法单件的图号能自动链接吗

只要你预先在 切割清单项目里 给定名次 那么就可以链接

网友B:
楼主,能不能不要用点评。。。
复杂的异形件,你可以再开一页工程图 然后放进来视图啊。调整好比例 不就跟正常工程图一样吗?
如果你想说 右下角的标题栏要怎么处理。
也是一样链接属性可以搞定,不过这个链接属性 就不是图纸格式链接过来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不要用点评。。。
复杂的异形件,你可以再开一页工程图 然后放进来视图啊。调整好比例 不就跟 ...

之前一直都是在用如你这般的方式出图,后来渐渐改成了用装配体自上而下来了.如果楼主用你这个方法来出图的话,一百多个异型板,重新打开这个工程图文件时得用多少时间啊?想想头皮都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不要用点评。。。
复杂的异形件,你可以再开一页工程图 然后放进来视图啊。调整好比例 不就跟 ...

谢谢古道热肠!这次不用点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一直都是在用如你这般的方式出图,后来渐渐改成了用装配体自上而下来了.如果楼主用你这个方法来出图的 ...

您好!这种焊接件,用自上而下,是插入新零件来做么?如果是,每次要点插入新零件,再指定个基准面,是否感觉不如多实体方便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这种焊接件,用自上而下,是插入新零件来做么?如果是,每次要点插入新零件,再指定个基准面,是否 ...

确实如你所说,两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怎样选择就要靠自己衡量了.多实体建模时应该是要更方便一些,但是一些实体数量较多且特征较多的零件模型,重建时间很长,并且后期出图时有诸多不方便.自上而下装配体建模先期要繁琐一些,但是后期模型重建,修改,出图等更简单,顺畅..还要提到一个零件借用的问题,比如两个装配体共用一个零件,如果是多实体建模,这种也不是不能解决,但是相当不方便,而自上而下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如你所说,两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怎样选择就要靠自己衡量了.多实体建模时应该是要更方便一些,但是 ...

您好!原谅我咬文嚼字!前面您说的很认同,但后面:“零件借用的问题,比如两个装配体共用一个零件......自上而下就没有这个问题”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关于零件的借用,多实体当然无法借用。对于自顶向下,如果完全借用当然没有问题了。如果想借用的零件,只是大部分的特征一样,还需要略改尺寸的话,而自上而下,草图基本是互相引用,难以在零件中单独修改,这种情况下,一般怎样来借用呢?如果断开链接,感觉基本就和重做差不多了。

这个事情感觉挺困扰的,如果不借用,相当于装配体每次都从草图骨架来重新做效率挺慢。
而如果借用一个自顶向下生成的零件,后期如果要更改这个零件,会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因为它的大部分特征都是从另外一个装配体衍生出来的。
请教一下您的见解,谢谢!

楼主:
实践装配体明细表得到零件长宽高的笨办法,双击零件,将其显示尺寸,在零件属性的规格中,点击该尺寸可引用。长宽高中间可手动加X。如果是参考的草图没有标注尺寸,可在其上画条线,得到从动尺寸,也可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原谅我咬文嚼字!前面您说的很认同,但后面:“零件借用的问题,比如两个装配体共用一个零件...... ...

我所理解的借用,其最重要的一点是避免出现过多的图号,比如完全相同的零件最好是相同的图号.这样无论是出图,还是加工,仓储,ERP等都有好处.而你说的借用跟我的完全不同,你是指为了省事把一个已经完成的零件拿来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所理解的借用,其最重要的一点是避免出现过多的图号,比如完全相同的零件最好是相同的图号.这样无论是出 ...

您说的是。我们小单位,几乎没有什么库存。一般是接订单后快手快脚做一套。主要是出图要快。每台设备都可能有些不可预知的变化,也给自顶向下带来困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我们小单位,几乎没有什么库存。一般是接订单后快手快脚做一套。主要是出图要快。每台设备都可 ...

很难找到一种全能全优的方法适合所有人,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找到一种尽量适合自己的方法,在自己眼中,这就是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