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驱动问题

楼主(2020-12-12):
各位大师  问一下 图上和凸轮配合连接的地方球状物 是标准件儿吗 还是铍铜或者黄铜加工出来的

往复驱动

往复驱动

网友:
一看就是个球,我色盲,不知道黄铜啥色的?

网友:
凸轮滚子,我们这么自己定制过,就是材料不耐用,自制不如买标准件。

网友A:
标准件是叫凸轮随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件是叫凸轮随动器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