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模板,请教一下,为什么我自定义属性没办法链接到材料明细栏的自定义属性

楼主(2020-12-12):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设计的材料明细模板 无法链接到装配图的自定义属性上面去,我自定义属性上面有工艺路线这个选项,但是我明细栏的却没办法链接到? 麻烦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打开属性标签看看自定义属性特征的名称是什么,而不是标题名称

网友(2021-01-13):
注解前先拉进一个视图到工程图界面,完成后把视图删除了,再另存模板即可。

网友(2023-06-30):
感觉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