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自动化设计

楼主(2020-12-12):
由于本人小白,想搞个切割设备。1,传送带运转把料传入准备切割的地方,2两边气缸压住料不要动,3最后切割机从右往左丝杆传动切割,切割完后,气缸松开,然后切割机往右回到原位。这样往复工作。有没高手来设计下,比如plc控制,气缸数量。以及其他配件设计,整出来有偿。加我q253682991

楼主:
|月舞云袖0发表于 12-12 17:23大哥    你要把需切割的物料放出来啊    产品都不给人看咋设计 啊 ......用气缸压  我猜测物料是软的吧   流水线淘宝有现货也有定制尺寸的,看情况要不要再流水线两边加个物料导向的,压料气缸你都说了,那出料口附近正上方横一个模组,模组上连接一个模组或者气缸,在竖直方向,然后装上切割机.....你自己都说了大致结构了   无非就是3D细化啊,这个不需要高手啊,低手也行啊,就是要考虑一下如果是成卷的物料设计个放料机构,说白点就是加个动力保证能在流水线上顺畅的传动
。。。哎。你有时间帮忙吗,我重新优化了思路,可以的话加我扣扣253682991,谢谢

楼主:
|月舞云袖0发表于 12-12 21:32
看你同样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帖子里已经有人问怎么联系你了,估摸着应该已经有人给你解答了,我就不多此一举了,要实在没人再说吧

没人解答呀。有的话就不问了

楼主:
|月舞云袖0发表于 12-12 21:32
看你同样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帖子里已经有人问怎么联系你了,估摸着应该已经有人给你解答了,我就不多此一举了,要实在没人再说吧

优化了下思路比这个图片更加简易点的。但就是不知道怎么配置配件去整

网友:
自己都说了自己是小白,就不用费神去琢磨用什么原件去干什么事儿了吧。

啥样的原料,啥样的成品,要多快,你只要说出这些就行了。再想说的话,切口的光洁度了。。。再想说的话,预算是多少?

设备机构方面的你就不应该抄心。不然找人干嘛?

网友:
楼主先要搞清楚工艺,不然结构做的再好,到后面因为工艺问题改的一团糟。。。

网友:
关键是提出要求,需要做到怎么个程度,其他的交给外包的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