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抓手抓取二序加工件,有什么材质的卡爪

楼主(2020-12-12):
机器人抓手抓取二序加工件,担心卡爪会划伤工件,打算采用铝合金卡爪,还有没有更好的材料?

网友:
高分子材料

网友:
柔性抓手

网友:
卡爪上镶铜嵌铝。

网友:
抓手材质有用弹簧钢片的,主要抓取重物,常见于机械加工。有用弹簧外面附着软橡胶的,在抓蛋器上见过,后来改成吸盘了。不知道你干什么用

网友:
标题没看完,你可以外面附着一层橡胶

网友:
可以用类似嵌铜这种方式,就是要定期更换

网友:
给机器人抓手的钳口垫上比较软的紫铜皮。

网友:
夹紧面贴一层橡胶

网友:
你漏掉了一个最关键约束条件:定位精度

网友:
抓手与工件接触的部位改成优力胶,增加缓冲,减小硬夹痕。

网友:
首先你要说清楚什么材质的加工件,然后别人才好判断啊

网友(2021-03-04):
优力胶,又称聚氨酯PU弹性体,是一种具有强度好,压缩变形小。介于塑料和橡胶之间的一种新型材料,具有塑料的刚性,又有橡胶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