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送机的扭矩和电机功率怎么算啊

楼主(2020-12-12):
1.设皮带宽度80mm 线体长20m 驱动辊直径150mm 线体速度6m/min 运载的工件总重量约10kg,所需的电机功率和扭矩是多大,改怎么算呢?
2.设辊筒直径76  线体长10m,线体速度12m/min,驱动链轮11齿 从动链轮9齿,运载工件总重量100KG,所需的电机功率和扭矩是多大,改怎么算呢?

新手不太懂,请教下谢谢

网友:
这个最好是应用电机选型的计算EXCEL表,这样对症下药!

网友A:
在网上下载个运输机械手册,上面实例很多,参考实例自己计算一遍,理解一下思路,这样别人说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意思。

物料在输送带上随带前行,是摩擦阻力推着物料在前行,电机驱动滚筒的力产生的驱动力矩客服了摩擦阻力产生的力矩,使得物料和运输带一起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下载个运输机械手册,上面实例很多,参考实例自己计算一遍,理解一下思路,这样别人说的时候,你知道 ...

好的谢谢

网友:
网上有一种公式是 P=FV ,有一种公式是P=TN/9550,我也搞不清楚用哪个。

网友(2021-03-03):
对新手来说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