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导轨上的螺纹孔太浅

楼主(2020-12-12):
螺丝胶不管用!是IKO的导轨 M2的螺纹 久1mm深度经常脱扣  有什么好的机构吗 求教大家!!!!

网友A:
你说的是图中哪个螺纹孔

网友:
如果向楼上说的滑块上的孔,那就说明这个导轨根本就不适合这个工况

楼主:
就是这个直线滑轨,谢谢各位大佬的回答!

箭头处滑轨固定螺丝

箭头处滑轨固定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楼主肯定是说滑块上的那四个孔太浅,1mm才几道牙,肯定锁不紧啊,楼主看看别的型号品牌是不是有深点 ...

感谢回答!这个设备是买来的,最好动别的机构,如果更换直线滑轨的话会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图中哪个螺纹孔

感谢回答!在楼下图片中!

网友:
是粗牙还是细牙的,细牙的0.25mm的螺距,应该拧4圈,足够了,是不是螺钉太长了,顶到末端了,没锁紧

楼主:
是粗牙的 只有1mm深度

网友C:
这种应该属于设计上的不合理。最好改下设计

网友:
蹦达几下就松啦。想想有没机会加固

网友:
也许是牙深度没加工到位,把丝攻前面磨了试试牙是否能加深一点
还有小螺丝尽量不要用不锈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应该属于设计上的不合理。最好改下设计

你确定不是滑板沉头孔深度的加工精度没到位和选择螺栓强度错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不是滑板沉头孔深度的加工精度没到位和选择螺栓强度错误的问题?

我大概查了下,因为么有用过这个品牌的导轨,没发现他说的这个滑块螺纹孔是M2深度是1mm的型号。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我之前用的微轨是CPC的,两个孔排列是中轴对称,放在两侧的,所以深度要深一点。他这个型号怎么放在中轴线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不是滑板沉头孔深度的加工精度没到位和选择螺栓强度错误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用微轨也就那一次有点翻车,装配很不好装配,用的是MR5的。后来改了结构,改成大一号的就好多了。微轨最麻烦的就是螺丝太细太短,钳工把握不好就容易把螺纹搞坏掉。不如改大导轨好一点。

网友:
拧的时候可以用扭矩扳手的,力度可控才行,不然,力气大的稍用一定力就会脱扣的

网友:
螺纹连接肯定连接两个零件,这个零件上是1mm,那一个零件上呢?

网友:
不行螺栓底部加个螺母给它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