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不锈钢轴件用什么刀具加工好

楼主(2020-12-13):
各位大神,请教外径4.7的420不锈钢轴件用什么刀具加工好?客户要求车加工件表面光洁,光洁度0.08,等级11级。我是普通的20数控车床加工的。

网友:
果然高手在民间

网友:
楼主歇会吧,这种表面粗糙度要求通过普通数控车床是达不到的,还有那个25倍径的长径比也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
哈哈,我怀疑这是我以前客户的图纸,我给他打过样,
开始只有5件,送样成功了,
后期说有5000多件,一直没等到量产,没想到跑你这来了

网友:
这东西应该走心机做吧?这么长径比这么大的轴普通数控车怎么做的?楼主可以介绍下加工及效果

网友:
这种用金刚石刀都难干出来,磨削加工也不好办。

网友:
我觉着用你的设备根本不可能实现,你要是普通数控车干出来了,那可太牛B了。。。。。麻烦你到时候发一下加工工艺和刀具方案,我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