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压紧设计的惯性错误思维

楼主(2020-12-13):
同事小张设计了副焊接工装,有一个L型产品得压紧机构,犯了典型得惯性错误思维,前期我评审时也没有发现,特此拿出来讲一下,希望有社友后续遇到相同得问题,能够避免!

如图所示,一个L型得钣金件要被压住,大家也都知道焊接工装中产品焊前在工装上得定位,要每个焊缝得位置都需要贴紧;他的设计意图是想用一个强力夹紧缸带一个L型得压紧臂,上面A、B、C三个压紧点把产品给压住!

实物状态:

但现场调试时发现,这A、B、C三个点无法全部压住产品!

因为A点是关键点,如果要保住,必须舍掉C点;

但其实C点去掉后,A点压紧得状态,B点也还是有间隙的!

焊了几件产品后,发现要把B点也给去掉,A点才能每次都压住产品,才能保住产品焊后得位置精度!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得出,一个压紧臂上带三个压紧点是极不合理得设计方式;理论上得L型钣金,实际冲压成型后无法绝对得垂直,要角度公差,这三个点你用一个产品调试都贴住后,当装上另外一个产品后,又只有一个点才能压住了!

所以还是以下得结构合理,希望后续大家设计过程中能避免这种错误!

网友:
动静,分合,刚柔,强弱。在研究机械之禅的人看来,这种情况一目了然。

网友:
钣金件加工后,会出现一定的变形,这是难以避免的,只要使用足够的力与刚性的定位才可以把钣金件固定住,楼主最后的建议很到位

网友(点评):
好有深度的评论。手工点赞一个。

网友:
弹簧补偿一下

网友:
楼主对机加工应该接触的不多,工装本身没问题,问题出在压紧的位置上。

网友:
侧面两压紧做弹性的

网友:
是的,前端接触的块可以做成弹性的橡胶块。
旋转机构就这毛病,几个点半径不同,轨迹周长也不一样

楼主:
|机器画家发表于 12-13 19:16动静,分合,刚柔,强弱。在研究机械之禅的人看来,这种情况一目了然。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2-13 19:57钣金件加工后,会出现一定的变形,这是难以避免的,只要使用足够的力与刚性的定位才可以把钣金件固定住,楼主最后的建议很到位
还需要和韩兄多学习,互相探讨。。。

楼主:
|xuanyi0110发表于 12-14 09:13弹簧补偿一下

弹簧也是不错的误差弥补手段,但我们这边的人胆小,大多不敢用!

楼主:
|Happy.Jin发表于 12-14 11:04楼主对机加工应该接触的不多,工装本身没问题,问题出在压紧的位置上。

这是一个强力夹紧缸,不知道你用过没有,上面三个点,A点的力最大,B,C两点其中C点受力最小,当C点被顶住后,这个强力夹紧缸就无法伸出单位,这边A点也就不会达到额定的压紧力。

楼主:
|曾j发表于 12-14 11:20侧面两压紧做弹性的
要用弹力很大的矩形弹簧才可以了。

网友(点评):
可考虑用重载荷弹簧^ _ ^

楼主:
|周震发表于 12-14 13:31是的,前端接触的块可以做成弹性的橡胶块。

旋转机构就这毛病,几个点半径不同,轨迹周长也不一样
层主想用优力胶吧,这个玩意儿弹力是很好,但就是不耐用!

网友:
还是钣金件做的不到位。
待焊的L形钣金件要是强度很大,两个气缸也没戏。
当气缸压过来是弹性变形。焊完以后。钣金件还是要回弹。这样就会产生应力。如果被焊接薄,被焊件焊后变形就会很大

网友:
我看到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把ABC都压住????????????,想压住需要有受力,这个压力主要在a上了,哪有分力去压BC

网友(2021-02-18):
就是过定位了呗,换成两个原动力,就解决了,要么去掉一个定位

网友:
楼主的L形件是槽形,强度很大,而且目视厚度也不低。如果L件本身不垂直,想用气缸强制校形贴死,应该不行。并且C点是远点,力臂长,最终可能还是A点有间隙。楼主的设想可能也有问题。感觉最好的方法还是L件校形妥当。

网友:
受教,大侠分析得很清楚,这个强力夹紧缸是靠旋转臂输出力,实际受力情况只能是三种,A、B、C分别受力,不可能同时受力。就算钣金绝对垂直,压紧臂位置绝对合理(旋转角也刚好垂直,BC点刚好接触),也只会是一点受力,另外两点限位约束

网友(2022-07-07):
可以做柔性压装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