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钻床主轴帮忙看下使用什么样的夹头?

楼主(2020-12-13):
大家帮忙看下钻床(攻丝机)主轴帮忙看下使用什么样的夹头?
主轴与下面套筒一样的物件是个整体,仔细看了一下和试着拆卸了一下,不像锥度连接或者螺纹连接,看结合面像个整体,这样的主轴,如果想钻孔,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夹头?或者有什么办法安装普通的钻夹头?

网友:
确实既没锥度又没螺纹孔,关键还是和主轴一体,确实让人难理解。
那就是自己做的夹头从轴套侧面那两个长孔插销固定。

网友:
啥玩意儿断在里面了吧。。。

网友:
单纯只能攻丝的吧...

网友:
这种轴只有靠夹头给它敲紧,包住后同心度也能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