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建下面的塑料壳模型

楼主(2020-12-14):
不知道怎么下手建模,没思路。大神们发个教程更好。

网友:
第一步打开软件,剩下的交给时间

网友:
也可以外包,付费让别人帮你建。

网友(点评):
好有深度的评论。手工点赞一个。

网友(点评):
字里行间透着浓烈的土豪风,哈哈๑乛◡乛๑

网友:
硬画,如果是工作的话,你是不得不画的,干看着永远没有结果,最开始都是硬画,等有经验了画的快了

网友A:
可以分成3部分,中间部分拉伸+圆角,侧面左半部分似乎可以用旋转,其余部分拉伸,各部分圆角一下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成3部分,中间部分拉伸+圆角,侧面左半部分似乎可以用旋转,其余部分拉伸,各部分圆角一下应该可以了 ...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这个产品如果没有尺寸,逆向造型会比较困难,最好拿到注塑件加工店去扫描逆向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