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微)型皮带输送机 驱动轮 包胶?滚花?小伙伴用的是哪种?谢谢

楼主(2020-12-14):
如图所示的皮带输送机,各位小伙伴用的是包胶还式是滚花的驱动轮?
15W 220V  负载只有20克,忽略不计。
用了滚花的,皮带光面+布纹(聚酯织物)结果半个月后反面磨损了,打滑。

最开始想着用同步带+同步轮。算了下 成本比这个高那么一点。驱动轮可能做小了。

补充内容 (2020-12-20 18:29):
今天找到了问题点。解决了。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我周围的都用光轮

网友:
     这样的张紧机构,皮带寿命不会长的。

网友:
张紧机构不好,皮带变形太厉害了。

网友(点评):
求指点 我看了下米思米 怡合达的输送机也是类似的张紧方法。谢谢

楼主:
标准件厂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准件厂商的

做的少,我记得皮带相对应的驱动轮直径有最小直径限制。

网友B:
这样的机构我用过,皮带寿命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机构我用过,皮带寿命太短了。

你们是买的成品还是自己做的?
哈哈 以后不用这种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少,我记得皮带相对应的驱动轮直径有最小直径限制。

是的,单选皮带的时候就有最小直径。当时没在意

网友C:
可以做一下滚花,效果也不错

网友(点评):
驱动轮做了滚花。

网友(点评):
奥奥,仔细看了一下,皮带在驱动轮上的包角太小啦,增加一下包角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增加驱动轮的直径,缩小辅助轮之间的距离,可以实现增加包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一下滚花,效果也不错

谢谢,加大包角效果会好些。  厂商的 包角大,驱动轮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是买的成品还是自己做的?
哈哈 以后不用这种结构了

供应商提供的这样的结构,最后把驱动部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应商提供的这样的结构,最后把驱动部改了。

改成了直驱?
还是改了驱动轮。谢谢

网友:
腰鼓型驱动轮车了6.3的刀纹,没有打滑过,不过我觉得焊皮带这一步骤才比较重要

网友:
皮带还是要考虑一下更换的便捷性的

网友:
考虑用同步带应该耐用一点

网友:
负载很轻,可以考虑弹性皮带,计算好伸缩系数,一般不会打滑的,我们用的POM做的带轮,也很少打滑过

网友:
用滚花轮可以防止皮带打滑,但还需要注意皮带中间增加挡条,以防止皮带打跑偏!

网友:
驱动轮上面包覆一层橡胶,弄上花纹,绝对没问题

网友:
成本只高一点,感觉用同步带爽快,高端大气上档次,
加工安装精度可以低一些,但是传动精度还高不少

网友(点评):
是的。就纠结那么点差价。

网友(点评):
我改了驱动轮,等回来后换上去看看效果。再发社区。

网友:
我们是铝棒包优力胶轮的

楼主:
发现了皮带打滑问题后,第一时间进行了以下行动。1、重做了驱动轮,直径改大。

2、重新购买了2.0厚度皮带和3.0厚度皮带(背面钻石纹),以防万一。

新皮带到厂后,立马换上。结果还是打滑,皮带转不动,张紧过大电机就停转。
折腾了半天,发现张紧轮居然和轴“粘”在一起,不动了。
拆下清理(洗一下,然后用砂纸打磨一下内孔)过后问题解决。
因为最开始的皮带是可以驱动的(运行了半个多月)所以新皮带带不动坑定不是结构或者电机功率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2022-09-30):
2022年的我前来查看前辈经验

网友:
你这张紧轮居然没轴承的

网友:
搞个EP材料的轴套进去也好呀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2-11-01):
学习下,的确包角、带轮的最小直径很重要。你这个轻载的用塑料张紧轮挺好。以前做链网传动,好些设计都是把一侧轴的轴承座都改成一大块尼龙的了,用着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