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01齿轮油泵有个泄露孔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0-12-14):
HY01齿轮泵在进出口外,还有一个小孔,在泵体的中间Z1,接入油箱,是泄露油孔。他的作用是什么?哪里的泄露油?

网友:
齿轮油泵内部泄露的液压油(比如,各密封部位的泄露,齿轮泵壳体的泄露)都从这个接口流回油箱。

网友:
泵的泄油孔,直接单独接油箱,不要与其他管路合流。排出泵内泄的液压油

楼主:
不明白泄露的为什么要引出来?不管他不行吗?反正在泵腔里

网友:
解决困油现象的泄露孔,保护泵体油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泄露的为什么要引出来?不管他不行吗?反正在泵腔里

泵壳就相当于膀胱,内泄就相当于肾脏过滤出的尿液,正常尿液要排出来,也有人尝试一直憋着,然后膀胱炸了(油封呲了)

网友:
要搞清齿轮泵的困油现象,就明白了。

楼主:
困油槽不是和进出口连接了吗?

网友:
排油的效果吧。。。

网友A:
这是一种双向泵,必须接回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双向泵,必须接回油管

有相关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