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怎么保持这个工件上下面同心度在3丝以内

楼主(2020-12-14):
试了好多办法了!如有能帮助解决的,必重谢!

补充内容 (2020-12-14 16:47):

网友A:
一次性加工出来,用反镗刀做背面台阶孔

网友(点评):
你看懂图了吗,两个台阶孔是基准,加工中间的通孔

网友(点评):
他说的没问题啊,高精度机床一刀下,应该能保证的,基准孔和被测孔一次装夹

网友B:
外圆做个定位尺寸,其余的不加工,上镗床出AB和内孔。做工装,以内孔为基准加工外部尺寸。

至于0.03,随缘吧。真要让我干这个,我只能说,【臣妾做不到啊】

网友:
一次装夹加工靠谱些,二次装夹会存在一定误差(机床本身精度,和测量产生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圆做个定位尺寸,其余的不加工,上镗床出AB和内孔。做工装,以内孔为基准加工外部尺寸。

至于0.03,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加工出来,用反镗刀做背面台阶孔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谢啦

网友:
1、一次装夹是最理想也符合图纸设计思路,然而加工比较困难,100多长勾头难度比较大,适合少量
2、先加工A及内孔及外圆,配合液压卡盘、装夹套等工装,掉头加工B,通过B同心A来保证,大批量时可以考虑

网友(点评):
那是A-B公共轴线,哪里写着B以A为基准

网友(点评):
所以理论上一次装夹才能完全符合要求,但是在内部勾槽不容易保证,所以换个思路,用一次装夹能完成的做基准

楼主:
这个样子

网友:
毛坯啥样子。如果是一整根圆钢或管料,一次性加工出外圆和两端的小台阶及中间的通孔,机床精度小于0.02的情况下,这精密能够保证。

如果是下断的短料,先加工中间那个最大的内孔,精度需要提高,必要时上磨床去磨内孔。再配一个尺寸公差小于0.015的轴,最好略带一点锥度,保证能和内孔紧密配合上,和精磨出来的内孔配上定位,分两次加工两端的小台阶孔,也是可以保证精度的。

网友(点评):
即以需要保证同轴度的孔作为基准,反过来加工基准。

网友:
把你的工艺过程说一下,在一个你这个件加工之后不椭圆么。

楼主:
椭圆5丝以内都可以

网友:
电机的机座都差不多这精度,工艺都很成熟了。
一种是一端止口和端面定位加工另一止口端面及螺纹,中段按实际随哪端面止口都可以。
还有一种是中段和一端止口端面及螺纹一刀下,以中段为定位用涨胎加工另一止口和端面及螺纹。
这图纸还少一个端面跳动公差标注。

网友:
这个活,看了上面所有的加工方法,只要处理的好,都是可以干出来的,就根据自己的要求取舍了。

网友:
不要两次装夹,车削的定位夹具要做的好!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选择内外两层套筒结构算了,同轴度马上就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