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绞龙叶片展开 高手进

楼主(2020-12-14):
类似的绞龙叶片展开 ,各位有公式或者软件吗?  我的这个软件 误差 有点大  每次都要试制

网友:
金林那个准,其余都不专业

网友:
CATIA中提取中面,曲面展开

网友:
我也发过类似的帖子

【求指教】这种绞龙螺旋叶片用什么机器生产出来?
http://www.cmiw.cn/thread-1020571-1-1.html

网友:
这个不能展开吧。我以前做过螺旋输送机,叶片这个,都是把内面一个导程的长度换算成下料圆的内圆周,一片一片的拼焊起来的。

网友: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展开 然后发到这里对比下有没有准确的

网友:
不是钣金件不能展开

网友:
百度有螺旋叶片展开的计算,有图示。我们以前就只是出二维图,剩下的交给铆工搞定,前提是铆工比较牛。

网友:
这种曲面的东西无法展开,即使展开也不准确!

网友:
以前做过,我们是拿金林的那个展开的,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