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子倍速链条求教

楼主(2020-12-14):
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国产免维护的滚子倍速链条推荐!IWIS之类进口的太贵了,就不考虑了!

网友A:
http://www.dhchain.com/,你可以联系一下这个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dhchain.com/,你可以联系一下这个厂家

东华免维护的只有常规滚子链,倍速链是没有的

网友:
有量免维护可以做,没量这个还是算了。正常更换就好了,我们就是做链条的欢迎联系

网友:
BMW M耐力链条使用了工业钻石涂层,以达到“极高的硬度和阻力”。宝马说,它不会磨损,而且它“极大地 ”降低了滚轮与链轮齿接口处的摩擦系数,以及与固定链节的销轴周围的衬套的摩擦系数,后者也得到了 "四面体非晶碳(ta-C)",即工业钻石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