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度怎么保持,请各位专家、大神、同行帮忙出谋划策!

楼主(2020-12-14):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工件怎么加工才能保持同心度,试了好多办法了!谢谢啦

网友:
先加工好基准面,不加工内孔后,上镗床,用镗刀一次装夹完成。

网友:
内孔一次装夹车成。里面台阶用勾刀

网友:
几个内孔的圆度要保证在0.015左右才行
外圆精车后,再夹持外圆,正反镗刀,一刀加工三个内孔,注意外圆夹持的时候内孔的变形量一定要控制在0.015mm以内

网友:
以上正解,达到一次装夹,一次加工完成

网友:
设备精度不够,都是白搭

网友:
以上的人说的不准确。这里基准有2个,可以选A作为粗基准夹紧外圆加工内孔和基准B,先粗车,留精车余量,然后把基准B加工到尺寸精度。再以基准B定位,精加工基准A和内孔。(外面的六方及螺纹先加工,基准A先加工并留余量。)。用数控车即可。不用镗床。

网友:
目前很多时候加工精度不达标,和工价及工人技术水平,责任心有关,管理者需要注意这个事情。比如应该分2刀加工走刀,工人一刀干出来,那肯定达不了标,你工艺再好也枉然。你这同心度也是一个道理,必须要考虑工艺意外的事情。

网友:
一次装夹,另一条用勾刀

网友:
这个主要是AB两端如何同心,因为要做二次装夹,这样的情况下同心确实很难实现。

网友(2021-01-18):
量少的话,反过来可以加工中心打圆

网友(2021-02-28):
内孔做一把反刀具即可 满足0.03  这个非常好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