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气管或液管接头,导通时候,导通的压力是可以调的

楼主(2020-12-14):
例如可以设置0.1mpa导通,也可以设置0.2mpa导通,小于这个导通压力,这个阀是关死的

网友:
这个恐怕用一种控制阀达不到你的要求。

可以用电磁阀,压力传感器和控制器组成一个简单的控制系统去实现。

网友:
你说的不就是单向阀吗

网友:
顺序阀,或电接点压力表+电磁阀。

网友:
做为自力更生的代表,你可以选一大摞不同规格的单向阀,然后再设计一气动逻辑控制回路,用完全没电的方式进行控制。速度会慢点,不过不会影响功能。然而对我这种一直很低调的懒人,会选择买现成的,控制直接丢给做电的。

网友A:
|林若冰发表于 12-14 18:02你说的不就是单向阀吗
需要可调的,用一个安全阀就可以了,安全阀前面加一个压力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可调的,用一个安全阀就可以了,安全阀前面加一个压力表

安全阀能实现

网友:
有一种弹簧止回阀,可以通过调节弹簧来调节导通压力,但是这个弹簧压力调节属于是厂家定制的,自己不能调节,我们当前就有用100Kpa的

网友:
抱歉灌个水,我要做少将!

网友:
要么就找SMC的流量伺服比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