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镀锌钢板和钢板先加工再镀锌的区别

楼主(2020-12-14):
有大神知道镀锌钢板和钢板先加工再镀锌的区别吗,焊接方面有区别吗

网友:
你说的镀锌钢板是镀锌薄板,钢板先加工买再镀锌是厚钢板吧。镀锌方式不同,工艺和控制措施也不同。你先找标准看看。

网友:
镀锌板焊接要困难一些,而且烟尘很大,气保焊枪更容易堵,,焊后镀锌防锈要好一些,镀锌的时候密封部位要开孔用来灌入和流出,

网友:
镀锌板焊接容易裂,焊接区的镀锌层也容易被破坏,焊缝也没有镀层保护,焊后容易生锈;焊后镀锌防锈就没有这些问题,不足之处就是如果大件的话整体电镀成本高。

网友:
零件表面处理不都是最后才去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