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能用外球面轴承端面轴向定位么

楼主(2020-12-15):
请教,如图所示,链轮轴向可以用外球面轴承的端面定位么?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最好是成对的使用

网友:
可以 没毛病

网友A:
会有一个轴承的游隙存在,看所需的精度要求吧,要求不高,是可以这样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一个轴承的游隙存在,看所需的精度要求吧,要求不高,是可以这样使用的

谢谢!

网友:
最好不要这么干,这个轴承可以万向旋转。

网友:
精度达到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