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底焊和盖面焊的间隔时间

楼主(2020-12-15):
双层焊时,焊缝打底了一定要及时盖面吗?可以间隔一段时间后再盖面吗

网友:
多层焊的目的不就是利用焊接的温度提高强度和防止开裂吗?

网友:
这种要根据工艺参数设定。

网友:
及时,南方赶上梅雨两天就生锈了。

网友(2023-11-12):
时间不重要,温度重要。

网友(2024-01-15):
楼上说的对,温度重要,时间不重要。如果你不觉得麻烦的话,你可以打底后放着,等想盖面时,先预热焊缝再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