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21打开IGS和STP文件都有问题。

楼主(2020-12-15):
图一是STP文档,图二是IGS文档。
而用solidworks ,中望3D打开都没有任何问题;档案是中望3D 2021绘制的,转换的两种格式。

呼叫陈伯雄老师和其他大神们,如何解决透明的问题呢?

附件如下:

楼主:
正常的打开是这样的。

solidworks2015 ,中望3D打开都是这样正常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ventor 2018打开正常,模型树汉字也能正常显示。2021版本表现和你一样,可能是版本bug

感谢!
那就应该是2021的问题了,有办法临时解决一下不?

还是只能等后面的SP出来看看了?!哎。

网友B:
这就是着急更新的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着急更新的坏处

网上搜了下,貌似很多用户反映inventor打开IGS文件都是透明的问题。。。

网友:
问题在于:你问Inventor目前的研发队伍,我敢“酒后胡乱猜测”:他们不知道老版本没问题而新版本有问题,不知道自己乱捅哪儿了。。。

网友C:
换句话说:目前的Inventor,嘴里喊着的是“大数据没问题”,而实际“改进”出来的产品只能对付的目标市场,越来越针对“非专业的DIY机械爱好者”,看着像就行。。。

两三年前在长沙的用户交流会上,我第一次看见草图中识别区域的新玩儿法时第一个反应:

看着先进,但,我总有“一丝丝的不安”,总觉得哪儿不对。

现在还是验证了我的不安:

后期改设计时,因为当初选择的一个或多个区域不是我主动选择的,后期,我还得进行更多繁杂的操作去“我不要这块、我要这块”的鸡肋事儿。

严谨,不是儿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句话说:目前的Inventor,嘴里喊着的是“大数据没问题”,而实际“改进”出来的产品只能对付的目标市场, ...

感谢回复!
不知道inventor软件开发有没有中国工程师参与?
IGS格式就是方便不同三维软件转换来的标准,为何Autodesk视而不见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不知道inventor软件开发有没有中国工程师参与?
IGS格式就是方便不同三维软件转换来的标准 ...

虽说软件属于美国公司,我个人认为,就因为Inventor的研发队伍搬到上海来了,一群中国人!

2014年前后以后,莫名其妙、哭笑不得、“实在离严谨二字差他十万八千里”的“Bug”们,就开始层出不穷。

我不是说这个团队里的每个中国籍员工都很差。我见过一个项目组长,我就对他负责的新小功能说了一句可定的话,他就热泪盈眶。

看得出他在这个功能的开发过程中的心酸。

而,“视而不见”,对目前的整体Inventor开发队伍来说,是太奢侈的评价!

他们,连“视”都不愿意“视”。

为什么?因为他们彻底不知道Inventor的“先天”有事在哪儿,"先天"弱势在哪儿。

这么严谨的专业软件,一年一个版本???这本身,就是天大的玩笑!!!不就是SP嘛!!!还是倒退的SP!!!

关于某个文件的扩张名,最可笑的是:

同一个软件开发商,搞出了两种不能完全通用的文件格式,但,扩张名却都是dwg!!!!

如果你对参数关联设计没有我这种偏执狂似的追求,那,Inventor,对你来说,越用越会是你个人事业中的巨大绊脚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说软件属于美国公司,我个人认为,就因为Inventor的研发队伍搬到上海来了,一群中国人!

2014年前后 ...

感谢前辈指点!

我现在同时在“学习”中望3D和inventor,准备选一作为主力使用。
用了差不多半个月吧!貌似前者更容易上手,我也更倾向于前者了。其实内心还是想用inventor作为主力的,但似乎比较吃力。
说来惭愧,其实我很早年就接触到inventor了,当时也学了一段时间,就是陈伯雄老师的一本教材,具体哪本忘记了,蓝色封面的。那时候我主力还是用的Autodesk cad设计的。

后来因为自己出去创业完全跨行了,离开了机械这个行业(开了六年多的服装厂),跨度大吧!哈哈。
现在又重新回来了,我发现我骨子里还是喜欢搞老本行,爱折腾。。。

Autodesk cad算是我的启蒙吧!inventor也是其兄弟,总想好好用一下,又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了。
哎,还是先能够熟练使用中望3D后再折腾这个老伙计吧!(公司买了中望的版权)

楼主:
感谢陈老的回复!
最早我是用Autodesk cad绘图设计,一台设备几百个零件都是先用线条画好装配图,然后再一个个拆图,标注,出图,,,加工。。
第一次知道有inventor这么个软件也是我师傅告诉我的,然后他给了我一本陈老的教材。。

请问,您的贴图有完整的链接吗?我想看一看呢。。

楼主:
图一 IGS默认显示:“带边着色”

图二:STP默认显示“着手”

图三:二者默认显示比对:(装配环境下)

图四:修改显示模式后的效果“技术插图”

经过一番折腾,貌似找到了折衷的显示方案:“视图---视觉样式--”下拉菜单里面改成“技术插图”后,显示效果如上 图四的效果。虽然看上去还是怪怪的,但 总算是基本能识别了。哈哈哈。

楼主:
各个三维软件之间的格式转换,IGS和STP比较常见吧!貌似inventor对STP的格式兼容更加友好一些?

网友D:
要么就新建部件再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就新建部件再导入。

一样有问题呀!

目前貌似只有14楼那样的调整视图才可以。
默认打开就是透明的了,中望3D和solidworks打开就是正常的。